S7-200停电保持程序这样写对不对?

楼主(2009-01-12):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M10.0
EU
= M10.1
Network 2
LD M10.1
LPS
EU
MOVB 2#10000010, SMB31
LPP
ED
MOVB 0, SMB31

我希望每次M10.0置位的时候执行一次掉电保持,假如我想从VW0~VW20都掉电保持的话,是不是应该设置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范围0数据区选VW,偏移量写20就可以了?这样做对不对呀?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不对麻烦写个对的让我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麻烦。。用三菱算了。。一个指令搞定

楼主:
我也知道西门子麻烦,和利时最省事,连一个指令都不用,直接存到掉电保持区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人家掉电保持区类似闪存性质,直接从硬件里开了6K。

网友B:
您没有将需要保存的V地址写入SMW32中~~难道您仅仅保存V0?

以上

网友C:
LZ,你这怎能实现断电保存?

要实现几天以内的的停电保持,就像你所写的:-----"假如我想从VW0~VW20都掉电保持的话,是不是应该设置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范围0数据区选VW,偏移量写20就可以了?这样做对不对呀?"------就是这样简单,OK.

如果你要实现永久性(长时间)停电保持,就把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这13 个字节中,再在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区中,设置MB0--MB13为掉电保持.----就是这样简单,根本用不着什么SMB31--SMW32之类.

网友D:
如果楼主看一看编程手册就不会在此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得事例在手册上完全可以找到详细描述。或者看软件帮助也可以找到同样得事例!!!

网友E:
只设定VW0-VW20掉电保持应该是:偏移量0,单元数目22。

网友E:
这样设定的数据掉电保持与SM31和SM32无关,是靠超级电容保持,一般可保持7天左右。更长久的保持需要选配电池卡。SM31和SM32是将数据写入EEPROM保存,有写入次数的限制(约10万次),最好不用。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LZ,你这怎能实现断电保存?

要实现几天以内的的停电保持,就像你所写的:-----"假如我想从VW0~VW20都掉电保持的话,是不是应该设置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范围0数据区选VW,偏移量写20就可以了?这样做对不对呀?"------就是这样简单,OK.

如果你要实现永久性(长时间)停电保持,就把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这13 个字节中,再在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区中,设置MB0--MB13为掉电保持.----就是这样简单,根本用不着什么SMB31--SMW32之类.

内容的回复:

我想保持的是VW0~VW20的数据,怎么写入MB0~MB13?还有设置MB0~MB13为掉电保持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F:
兄弟们,西门子有掉电保持区啊!选中这个功能就行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设定的数据掉电保持与SM31和SM32无关,是靠超级电容保持,一般可保持7天左右。更长久的保持需要选配电池卡。SM31和SM32是将数据写入EEPROM保存,有写入次数的限制(约10万次),最好不用。

网友H:
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对:handapipi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愚者 关于

LZ,你这怎能实现断电保存?

要实现几天以内的的停电保持,就像你所写的:-----"假如我想从VW0~VW20都掉电保持的话,是不是应该设置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范围0数据区选VW,偏移量写20就可以了?这样做对不对呀?"------就是这样简单,OK.

如果你要实现永久性(长时间)停电保持,就把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这13 个字节中,再在系统块里的掉电数据保持区中,设置MB0--MB13为掉电保持.----就是这样简单,根本用不着什么SMB31--SMW32之类.

我想保持的是VW0~VW20的数据,怎么写入MB0~MB13?还有设置MB0~MB13为掉电保持具体怎么操作?

VW0-VW20共有42个字节,MB0-MB13只有14个字节,不能满足.只能检重要的数据存放在MB0-MB13之间.举例:

假如你想永远断电保持VW6数据(拟用MW0来存储)

方法1.直接不VW6改为MW0(只要用0-12都可以,但地址不能重复).

方法2.使用传送指令MOV-W,B把VW6传送至VW0(只要用0-12都可以,但地址不能重复).

还要在系统块设置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经过在系统块中把MB0-MB13设为掉电数据保存后并下载,掉电时数据是自动存EEPROM的.

放心使用MB0-MB13存EEPROM功能吧,EEPROM100万次以上擦写的寿命.第100万次停电可能发生在500年以后!但如果使用SMB31,SMW32编程错误则可能几小时就把PLC损坏.

网友I:
对:老愚者 关于

经过在系统块中把MB0-MB13设为掉电数据保存后并下载,掉电时数据是自动存EEPROM的.

放心使用MB0-MB13存EEPROM功能吧,EEPROM100万次以上擦写的寿命.第100万次停电可能发生在500年以后!但如果使用SMB31,SMW32编程错误则可能几小时就把PLC损坏.

我记得再那里看到过如果频繁使用eeprom的话,就是你说的编程错误,每个扫描周期内都写一次,可能用半个小时就over 了,我是刚看200的,什么样 的程序才算错误程序,能举个例子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编写存EEPROM程序,一定不要忘记在加检察上升沿,确保只进行1次存EEPROM,否则每个扫描都存EEPROM,PLC将很快报废.

楼主: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SM0.3
MOVW VW2, MW0
MOVW VW4, MW1
MOVW VW6, MW2
MOVW VW8, MW3
Network 2
LD SM0.1
MOVW MW0, VW2
MOVW MW1, VW4
MOVW MW2, VW6
MOVW MW3, VW8

这样写是不是就可以保持VW2~VW8这4个了?

还有V697.0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C:
每个字是2个字节,这样写MW0,MW1,MW2,MW3是错误的.

上面的例子是指当V697.0接通时,将VW100的数据存入EEPROM中.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编写存EEPROM程序,一定不要忘记在加检察上升沿,确保只进行1次存EEPROM,否则每个扫描都存EEPROM,PLC将很快报废.

内容的回复:

请问这个程序中V697.0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接通?是不是每次断电瞬间置位?将100MOV给SMB32能保存到VW多少?是VW100吗?系统块的掉电保持区还需要设置吗?

楼主:
您写的这个程序是不是只保持VW100?

楼主:
16#82是什么?这是个什么概念?SMB31不是8位的吗?

楼主:
我手里有S7-200的手册,不过感觉版本比较旧,对掉电保持只是轻描淡写,请问老愚者师傅有没有最新版本的?我的邮箱:mofangxiu@126.com

网友C:
我举的例子是顺着网星网友的说法的.只说明普通存EEPROM的编程,跟断电存EEPROM没有关系.

断电存EEPROM用不着编程,只需把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之中,并在系统块的断电数据保持中设置它们为保存.如果要储存的数据地址不是MB0-MB13,则要小添程序(地址只是随机的):

LDN SM0.1
MOVW VW2, MW0
Network 2
LD SM0.1
MOVW MW0, VW2

你可以找本西门子200的手册看看,这样解决问题更快.

网友C:
10年前的S7-200手册就有关于掉电保持的描写.最新版本的描写描写也是差不多的.

最新版本有12M多,我没办法发.去西门子网站下载更快.不少网站有,可能本网站也有.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我举的例子是顺着网星网友的说法的.只说明普通存EEPROM的编程,跟断电存EEPROM没有关系.

断电存EEPROM用不着编程,只需把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之中,并在系统块的断电数据保持中设置它们为保存.如果要储存的数据地址不是MB0-MB13,则要小添程序(地址只是随机的):

LDN SM0.1
MOVW VW2, MW0
Network 2
LD SM0.1
MOVW MW0, VW2

你可以找本西门子200的手册看看,这样解决问题更快.

内容的回复:

那么说我最多只能这样保存6个VW的数据?MW14是不是就超过范围了?

网友C:
断电自动存EEPROM就MB0-MB13这7个字.

MW14起就不再存EEPROM了,如果也设置为保持,则它们由PLC内部电容器保持,保存几天.

楼主:
LDN SM0.3
ITB VW2, MB0
ITB VW4, MB1

ITB VW6, MB2

Network 2
LD SM0.1
BTI MB0,VW2

BTI MB1,VW4

BTI MB2,VW6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最多存14个VW数据了?

楼主:
我需要保存的数据转换成10进制也就两位数,应该不会超出吧!

网友C:
你可以多看西门子的系统手册或编程手册.

ITB VW2 ,MB0....你要把字(VW2)转换为字节(存在MB0中),只有在VW2实际内容是只占1个字节时才不会出错.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我的VW2里的数值不超过255就没问题是吧?多谢前辈!

网友E:
什么重要的数据?用超级电容保存7天左右还不行吗?建议:

1、如果数据为0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或报警,可以将初始值写在数据块中。数据块是保存在EEPROM中的,永远不会丢失。这样,当停电时间过长导致数据为0时,再上电时会自动加载数据块的内容。

2、如果确实需要将数据当前值掉电保持较长时间(超过1周),可选购电池盒。

网友J:
这两天没来,过来凑凑热闹,支持一下!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什么重要的数据?用超级电容保存7天左右还不行吗?建议:

1、如果数据为0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或报警,可以将初始值写在数据块中。数据块是保存在EEPROM中的,永远不会丢失。这样,当停电时间过长导致数据为0时,再上电时会自动加载数据块的内容。

2、如果确实需要将数据当前值掉电保持较长时间(超过1周),可选购电池盒。

内容的回复:

我是做灌装机的,平时用没有问题,而且有些参数要随着生产随时调整,但是用户赶上淡季设备可能会停用很长时间,再开的时候数据清零再重新调很麻烦,万一工人辞职了来新人不知道调到多少合适,所以还是保持一下比较好!另外也设定了恢复出厂值按钮,尽量做到人性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也就是说,只要我的VW2里的数值不超过255就没问题是吧?多谢前辈!

既然数据不超过255,那就使用字节.例如VW2的数据不超过255,那数据就在VW2的低8位,也就是VB3,VW2的高8位都是0,也就是VB2=0..但是如果VW2是负的,则它的第16位是1.

如果VW的数据不会超过+255,你可以使用

LDN SM0.1
MOVB VB3, MB0
Network 2
LD SM0.1
MOVB MB0, VB3

其它程序照常使用VW2

 如果要万无一失,加上

LD SM0.1
MOVB 0, VB2

网友H(2009-04-02):
高手云集,受益匪浅。

网友K:
过路的,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SMB31和SMB32还是不敢用,怕PLC报废,目前来说MB0~MB13差不多够用,可是如果多了还是不会弄!

网友L(2009-09-11):
受益匪浅,谢谢各位!

网友M:
其实不必在v区和m区之间移来移去,建议定义参数值时,直接用m区!!

我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