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报警输出继电器不稳定怎么回事?

楼主(2009-01-12):
我用的是MM420系列变频器,参数P0371选择的是52.3,通过10和11接点将信号接入PLC,可是曾经看到在未运行设备也没有人动它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参数P0371中的52.3和52.7有什么区别?(变频器故障VS变频器报警)

网友A:
要看报警信息是什么,不一定要运行才会报警,只要变频器上电,然后检测到异常信号,都可能报警或报故障

报故障和报警差别就是故障时变频器会停止运行,报警的话一般变频器还是可以运行。

网友B:
 根据报警号去查手册检查是哪里的设置不当,报警时,变频器不会停机的,

网友C:
第一,更正一下:参数应该是P0731,而不是P0371。

第二,52.3是变频器故障:是指故障码 FXXXX,52.7是变频器报警:是指故障码 AXXXX。变频器报警不停机,只是开关量输出继电器动作;而变频器故障不光是开关量输出继电器动作,同时也停机。

网友D(2009-02-17):
还是“海哥”看说明书认真。赞一个

网友E:
很是佩服海哥。我向海哥学习致敬!

网友F(2012-02-22):
我正发愁怎么应用变频器的这个特点呢,赞一个.我用变频器驱动给料机,当给料机堵料时要求自动反转几秒种后再正转给料,用这个报警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