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救:我的K120SPLC为什么会出现P0081到P0086的?

楼主(2009-01-12):
你们好,有一个问题请教:

一台K120SPLC,36个输入点,由P000-P0023。36个输出点,由P0040-P0057,共24个输出点。为什么在程序中出现P0081到P0086呢?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请有经验之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

问题1:还有另外的扩展模块。

        2:随便用的输入、输出点,当转换用。

         3:垃圾程序,用来迷惑。

楼主:
扩展模块是肯定没有的。估计是第二、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谢谢了。

网友B:
想问一下:加了扩展模块后,模块的输出输入点如何定义,是P多少?还是接着排下去就可以呢?

网友C:
加了扩展模块后,以输出点的下一位开始接着排下去。

网友A:
记得加扩展后,输入是从P8**开始,输出是从P9**开始。如果说错了还请各位更正!!谢谢!!其实这个问题在你接上扩展后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D(2009-02-19):
1楼全都讲完了!!!!!!!!!!!!!!!!!!1

网友E(2015-07-27):
这个肯定是加了扩展模块了,哪里可以乱定义的呢?

网友F(2015-11-28):
v这个肯定是加了扩展模块了,哪里可以乱定义的呢?

网友G(2018-05-19):
这个肯定是加了扩展模块了,不可以乱定义的

网友H(2018-11-12):
p 手册上是可以用做位存储器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 手册上是可以用做位存储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