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引入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1-12):
小弟要搞个把变频器调速引入触摸屏的东东,搞这行不久,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_^楼主是什么意思呀??

是想让变频器具有触摸屏的功能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运行。

楼主:
2楼说的啊,大家帮帮忙啊,怎么搞,要不要加模拟量模块什么的

网友A:
^_^这个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屏和变频器了,

现在屏和变频器可以直接通讯控制。

楼主:
准备用OMRON的屏,台达的变频器~~~

准备加模拟量输出模块,在编程中是不是就是通过增加或减少寄存器的值来改变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可以了,我用485接变频器,232接PLC,解决问题,不懂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