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不用的抽头要不要短接接地?

楼主(2009-01-12):
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不用的抽头要不要短接接地?

网友A:
在实际使用中,其他抽头是不要处理的,让其开路

不用接地

楼主:
谢谢!有没有哪位大虾给个关于这问题的资料看看

网友A:
楼主百度下

好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我没有看见过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大概是我的见识比较少啊,就看见过有3个接线拄电流互感器,左右是电流接线拄,中间是电压接线拄

网友C:
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还真没见过,不会是根接地极吧。

网友D:
没有看见过带抽头的电流互感器,有说明资料最好

网友E:
我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