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电流的三相电机该选多大的保险丝

楼主(2009-01-12):
2A电流的三相电机该选多大的保险丝(熔断器)

网友A:
4-6A

网友B:
主电路上用6A的,控制电路上用2A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电路上用6A的,控制电路上用2A的就行了

网友D:
D5的微型断路器,就可以了,动力电缆上,不要每相串一个保险丝

楼主:
为什么不要每相都串一个保险丝??

网友E:
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

这样就可以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D5的微型断路器,就可以了,动力电缆上,不要每相串一个保险丝

网友H:
万一有一相的保险坏了,电机工作在缺相状态

网友I:
我们单位控制回路的保险一般选择5A。

网友J:
5楼说的有道理同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万一有一相的保险坏了,电机工作在缺相状态

 现在很少用保险

楼主:
看来我的电机少了可能就是缺相造成的,2A的电机我选的是6A的空开,4A的保险(每相串一个),结果电机烧了两个绕组,看来是其中一相坏了,缺相烧了两个绕组。

网友L:
保险要比额定电流稍大一点,1.5-2.5倍都可以

网友M:
3到6安都可以.我想4安的空开就可以了.不用保险.

楼主:
看来每相串一个保险的这种保护电机的做法,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N:
5A就差不多了!!!!!!!!!1

楼主:
每相都串一个保险丝保护电机的做法不能用了,现在大家都是怎么保护电机?

网友O:
对,用断路器就好了呀.多方便.

网友P:
至少我是从来没有用过保险丝保护电机,都是用断路器,保险丝只用来保护控制电路

网友Q:
主电路用断路器,控制电路选用2A保险

网友R:
理论上说是额定电流的1.5--2.5倍,但作为这么小的电机来说,实践中是风险较大的,3A即可.因为这么小的电机启动时间很短,保险丝还来不及热融就正常运行了.供参考.

楼主:
一般还用不用热继电器啊?

网友S:
如果是电机类的负载至少要6A;

网友T:
主电路上用6A的,控制电路上用5A的就行了

网友T:
看来我的电机少了可能就是缺相造成的,2A的电机我选的是6A的空开,4A的保险(每相串一个),结果电机烧了两个绕组,看来是其中一相坏了,缺相烧了两个绕组。

你是用空气开关直接起动的吗?

楼主:
不是空气开关直接启动的

网友D:
这电机用在什么场合?热继电器还是得用上,如果是星形接法,普通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小功率的电机我们用多了,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现场有人值守的话,用空开启动也可以的

网友U:
用3-4A的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V:
保险丝选择是电动机额定功率的1.5到2.5倍(特殊情况可有3倍)因为熔丝作用主要是短路保护.断路器选择我是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如果2A,就用2A的,但是没有这规格只能用3A的.注意一定要用保护电动机型的即D型.如要保护过载需用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