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实现风机的风叶旋转

楼主(2009-01-12):
在MCGS中如何实现风机的风叶旋转,用开关量控制,开关接通风叶转动。

网友A:
可以用动画显示做:1.在工具箱的常用图符中用菱形构件画3个菱形      2.把他们成120度放好单击右键在排列里合成单元,然后在复制一个                3.把这六个成60度角放好单击右键转换为位图就可以了     4.然后添加位图通过对位图的变量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再用开关量就可以控制了,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B(2012-06-06):
大侠你好 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正转后它又反转 我的脚本是 风机可见度=1+风机可见度   if 风机可见度=4 then  风机可见度=1 endif 能帮忙吗?

网友C(2017-08-14):
我自己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D:
在售后一年,转入技术后一直是画图现在想学习软件谢谢

网友C:
不行啊,装载后只是对应的图形可见与不可见

网友E(2017-10-09):
演示样例里有的,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F(2018-12-0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了,,,,再学习plc

网友G:
售后一年,转入技术后一直是画图现在想学习软件谢谢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了,,,,再学习plc

网友H: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I(2019-03-29):
可以把风扇的叶片转个120度然后定义为风扇的片123关联当风扇的变量等于多少的时候就是可见于不可见

网友J(2019-06-18):
不懂,还得学习。

网友K(2019-11-15):
旋转可见度=1-旋转可见度
IF i<100 THEN
   i=i+2
ELSE
   i=0
ENDIF
IF b<100 THEN
   b=b+1
ELSE
   b=0
ENDIF

IF 旋转循环=1 THEN 旋转可见度=1-旋转可见度
IF i<100 THEN
   i=i+2
ELSE
   i=0
ENDIF
IF b<100 THEN
   b=b+1
ELSE
   b=0
ENDIF

做的风扇,触摸屏一上电,风扇就已经旋转了,想让触摸屏一上电,风扇不要旋转,要改哪里?

网友L(2020-06-03):
    我想学习一下风扇旋转

网友M:
学习一下风扇旋转

网友N(2020-11-10):
载入多个风扇状态位图,通过动画显示控件制作,设计一个变量,通过调整变量的值,调整可见度

网友O(2020-12-12):
没积分啊!求分享,,怎么赚积分呢

网友P(2021-04-18):
位图啊,积分是个头疼的事

网友Q(2021-05-20):
积分,水一下帖子

网友R(2024-10-14):
楼上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