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铁铜损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9-01-12):
高手能否提供下关于电力变压器的铁铜损的计算公式,不胜感谢呀。急等用!

网友A:
关于电力变压器的铁铜损的计算公式比较繁琐,介绍如下:

网友B:
铁损一般名牌有,铜损实用简单公式:(本月止度-上月止度)*倍率*0.015,OK了

楼主:
多谢两位了。以前接触过后,好长时间不用就费了。多谢多谢!

楼主:
铁损是一个固定的吧,就是某一台变压器铁损是一个固定的数,与用电的多少没有关系。好像有个常数,想不起来了。手头又没有资料。

二楼的:铁损铭牌上没有呀。好像也有个实用公式的。

网友A:
       楼主需要实用公式,S7、S9等系列变压器的功率损耗近似公式如下:ΔP=0.015S,ΔQ=0.06S,S为变压器二次侧总计算视在功率。需要说明的是,变压器的系列变了,这公式就不“实用”了。所以,要求得较准确的变压器的铁铜损,还是掌握我楼上介绍的公式为宜。

网友C:
变压器在满载时的耗电量一般是多少,在空载时的耗电量又是多少。我指的是高压高计和低压总计的差值。

网友D(2009-03-24):
农村变压器 如果是50KV/A   100KV/A的变压器  到地怎样计算它的铜 铁损   国家电力公司怎么规定的

网友D:
国家电力总公司是怎样规定 , 安装一台变压器必须上交的费用。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