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Hitech的触屏PWS6800C通讯

楼主(2009-01-12):
大家好: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用FX1N与Hitech的触屏PWS6800C通讯,屏和PLC已经通讯上了,设备工作一切都正常,可是PLC却跟电脑通讯不上了。我再用一台新的PLC与Hitech的触屏PWS6800C通讯,用后跟之前一样。请问,这是屏问题还是PLC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啊/////我晕啊///////////请大家帮忙找出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PLC软件 编程电缆检查下

楼主:
PLC软件 编程电缆检查过没问题。。。而且跟新的PLC要可以通讯

网友B:
见过此贴,在上一个帖子回复了

网友C:
有可能是PLC内对应的通讯设置被更改了;

网友D(2009-02-14):
你的屏与PLC通讯线有问题,把PLC的232接口击穿了,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E:
我用的是S6600S与FX0N通讯 PWS:SW6 OFF,其余ON;DATA:7;校验:偶;STOP:1; 波特率:9600 ;COM:COM1
在PWS参数设置找不到FX0N,我把它设定 跟FX2N,实际用的是FX0N,这样不会有影响吧.
连线:
PWS--pin PLC 8pin
1--------------2
6--------------1
4--------------7
9-------------4

结果PWS显示通讯异常,求助,请哪位前辈指点!
多谢! 急........急

网友F:
可能是通讯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对:thatis19 关于我用的是S6600S与FX0N通讯 PWS:SW6 OFF,其余ON;DATA:7;校验:偶;STOP:1; 波特率:9600 ;COM:COM1
在PWS参数设置找不到FX0N,我把它设定 跟FX2N,实际用的是FX0N,这样不会有影响吧.
连线:
PWS--pin PLC 8pin
1--------------2
6--------------1
4--------------7
9-------------4

结果PWS显示通讯异常,求助,请哪位前辈指点!
多谢! 急........急
内容的回复:

com口用错了,要用com2,接线也要按照com2的引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