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综保相间过流III段保护,每段过流值和时间值一般怎么设定?请大虾们帮忙

楼主(2009-01-12):
高压综保相间过流III段保护,每段过流值和时间值一般怎么设定?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A:
保护装置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B:
三段保护分别为  一段:电流速断 无时限(t=0)  动作电流为躲过线路末段的最大短路电流值 二断:时限电流速断 只有一段保护不能满足要求时投入 小延时0.2s左右  电流为大于下级线路的电流速断定值 三段:过电流保护 时间大于下级线路过电流保护一个级差 末级线路0.5s   电流按躲过本线路的最大负荷电流整定 这只是个概述 整定时必须了解系统接线 系统电抗(或短路容量)等等数据 进行短路电流计算后 根据系统和负荷性质进行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