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活塞式空压机的转向?

楼主(2009-01-12):
求助各位大侠:我接触一些空压机,好多转向标记都看不见了,请教了一些师傅,有的师傅讲活塞式的转向无所谓,只是大飞轮有散热功能不知风吹向空压机还是风往外排,有的师傅告诉我方向有讲究否则会润滑不良,方向判别是面向空压机大飞轮往小飞轮,但我见过的空压机有标记的:有的是大飞轮向小飞轮,有的是小飞轮往大飞轮.真是搞不懂,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风吹向空压机的缸头,这样可以散热。

网友B:
主要是看风向,风吹向空压机,对于散热有利。

网友C:
同意楼上,主要是看风向,风吹向空压机,对于散热有利。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往复式空压机可以不分正反转,它们使用的是飞溅式润滑,转向对润滑来说无所谓!关键是缸头散热,主要是看风向,拆大飞轮的话安装的时候注意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风吹向空压机的缸头,这样可以散热。
是的,其他没有什么的要求

网友F(2009-08-18):
在连杆下方有个油针,主要是把下面的油甩上来起到润滑,就是所谓的飞溅式润滑,主要是风向要朝机头方向吹…

网友G(2010-07-14):
多设计为顺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