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指令PLSY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修饰PLSY的S1时,当S1频率的值大于10K,比如是15K或更大,而PLC的额定最大输出频率是10K,这时,PLC在动行过程中是否会报错?如果不报错,那输出的频率是不是10K,而不管S1此时的值是比10K大多少?

网友A:
应该不能超过额定的。。

楼主: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简单的问题,看来不过如此!

网友B:
假如告诉你锅炉只能装70%的水保证安全,那你会不会装100%去试?

网友C:
可以发,台达的16EH00T的PLC,额定10K,但是可以发到19K,再高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