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空载会导致什么后果

楼主(2009-01-12):
各位:我今天看到一离心管道水泵上标写“严禁空运行”我想:如果空载会有什么后果呢?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会造成泵抱死,从而憋烧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大师!不过为什么会烧电机呢?因为发热?还是什么呀?

网友B:
会烧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造成泵抱死,从而憋烧电机

是的

网友D:
会坏掉的  要不谁去写这个呀

网友E:
应该是机封或填料会烧坏

zhuo`

网友F:
水泵的机封是靠水来散热的,在空转的情况下机封升温摩擦系数增大,摩擦加大后温度升得更高

抱死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不过机封就会漏水了

网友G:
8楼说得对。因为不能有效散热,主要是密封材料损坏。我遇到潜水泵就是这种情况。但电机不一定会烧。

网友H:
“严禁空运行”是指的水泵里面要灌入引水才能启动泵,否则水泵电机会过载--过热而烧毁(无引水则全部大气压作为负载施加于水泵上无水柱压力平衡,极易烧电机)。此处空运行不是指的电机空载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赐教!!!小弟现在这里给你们拜个早年!!!祝你们工作顺利,家庭美满!!!!

网友I:
8楼的所言极是

不光水泵是这样,液压上的泵多是不许空转的

网友J:
介质的流动也起到了冷却的效果,如果空载不光造成水泵的损坏,对管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K:
主要的还是坏机械密封,电机保护做的好的话是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L:
应该是机封或填料会烧坏 电机不一定会烧的

网友M:
如果是试一试电机的方向是可以的啊。(时间很短)

如果运行时间长了,会使泵的密封烧坏,会造成泵的轴承过热抱死,最后有可能会烧坏电机。

所以为了设备的安全,要求:“严禁空载运行”。

网友N:
严禁空载运行,不是说他不可以空载,可以,就像楼上说的,试正反转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空载又有什么意义啊!白费电.

水泵空载问题不大,油泵空载就像楼上说的,降温不当是泵体温度上升,加速油泵磨损,性能下降,重则少掉损坏泵烧掉马达.

网友O:
空载容易烧电机,空载实在没意义

网友P:
哈哈 只会损坏密封和油封 主要是不能很好的散热

网友Q:
很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R:
烧过电机

网友S:
损坏机械密封

网友T:
长时间是不行的,烧机械密封。

网友U:
水泵的润滑及冷却都靠它的介质来完成,如果不带介质运转就会造成轻则密封损坏,重则传动轴折断或叶轮咬死,继而憋坏电机(如果装有过载保护器的要好点)

网友D:
没水会把泵体烧坏,水泵的润滑及冷却都靠它的介质来完成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泵的机封是靠水来散热的,在空转的情况下机封升温摩擦系数增大,摩擦加大后温度升得更高

抱死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不过机封就会漏水了

不会烧电机的,只是密封损坏

网友M:
会电机过热,烧坏电动机·····

网友V:
烧电机烧电机烧电机烧电机烧电机

网友W:
烧电机是没见过,烧盘根或密封就一定了

网友X:
受教了,以前在车间经常见上面写着这样的警示语

网友Y:
1.机封是靠水冷却的,空运转会损坏机封

2.空运转会造成叶轮动平衡失调,从而导致电机轴承损坏或烧坏电机

网友Z:
           会损坏水泵叶轮片,机封。

网友AA(2009-09-28):
楼说得对。因为不能有效散热,主要是密封材料损坏。我遇到潜水泵就是这种情况。但电机不一定会烧。

网友AB:
电机可能会烧坏呀?水泵叶轮片,机封也要更换?

网友AC(2011-11-05):
电机不会烧,机械密封肯定会坏,一空转就漏水啦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机封或填料会烧坏

网友AE:
管道离心泵空载要烧电机?管道离心泵空载要烧机封或填料?管道离心泵有机封或填料吗?

网友AF:
会造成密封圈烧毁……

网友AG(2015-09-18):
打空泵会使泵损坏抱死,造成电机堵转,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到7倍,电机很快就会烧毁。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赐教!!!小弟现在这里给你们拜个早年!!...

网友AI(2016-07-12):
电机空载电流大,会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