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频率越大作为变频器来说输出功率不变?

楼主(2009-01-12):
比如说3.7KW的变频器,10HZ上升到50HZ,他的输出功率是怎么变化的?P=1.7*I*U*cos&

网友A:
基频以下恒转矩,基频以上恒功率。

楼主:
那基频以下功率和频率成线性增加?

网友A:
在频率很低的时候也不可以,一般在5HZ以上可以这么认为

楼主:
但从公式P=1.73*U*I*功率改善因素和频率和电压成正比来看,基频以下变频器输出电流应该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