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因漏电跳闸,辅助触头和报警触头哪个会转换?

楼主(2009-01-12):
漏电断路器因漏电跳闸,辅助触头和报警触头哪个会转换(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因过载跳闸,辅助触头和报警触头哪个会转换呢?谢了。

楼主:
断路器是100A以上的塑壳断路器

网友A:
没有看懂你说什么!

网友B:
因过载跳闸,辅助触头一定会转换

楼主:
报警触头什么情况下会转换呢?谢了

网友C:
漏电跳闸和过载跳闸,辅助触头和报警触头都会转换.

网友D:
跳开后两种触点都动作

网友E:
漏电跳闸和过载跳闸,辅助触头和报警触头都会转换,它们两都是通过检测回路电流来算出跳闸的.

楼主:
有没有办法把因漏电引起的跳闸和因过载引起的跳闸,这两种跳闸的反馈信号分开呢,使断路器跳闸时,让我知道是因漏电而跳闸还是因过载而跳闸.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把因漏电引起的跳闸和因过载引起的跳闸,这两种跳闸的反馈信号分开呢,使断路器跳闸时,让我知道是因漏电而跳闸还是因过载而跳闸.

好象还没有吧?一旦跳闸触点应该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