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9-01-12):
我用的PLC是共阴输出,即NPN输出,输出点都是干接点

我用的步进驱动器输入端为CP+,CP-,DIR+,DIR-,FREE+,FREE-

我的接线为CP-,DIR-,FREE-接GND;CP+直接接到PLC的脉冲输出端,DIR+接方向输出端,PLC采用方向+脉冲模式

电机与驱动器接线肯定没问题

当我发送脉冲后步进电机丝毫没有反应,请教高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是NPN输出怎么还"CP-,DIR-,FREE-接GND"呢???

网友A:
“输出点都是干接点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

你是NPN输出怎么还"CP-,DIR-,FREE-接GND"呢???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按网上说的接的,他的说明书也这么写的,所以我就这么接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输出点都是干接点 ”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

干接点就是输出点是没电压的,不分极性

网友A:
如果是NPN输出,就应该是CP+,DIR+,接正电源,CP-,DIR-分别接脉冲和方向输出。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

如果是NPN输出,就应该是CP+,DIR+,接正电源,CP-,DIR-分别接脉冲和方向输出。

内容的回复:

不是吧,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共阳的接法啊,说明书上也这么写的

网友A:
NPN还共阴接法?能画个图出来吗?我想见识一下。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

NPN还共阴接法?能画个图出来吗?我想见识一下。

内容的回复: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