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住宅拉电线总线用4平方铜线可以了吧?

楼主(2009-01-12):
普通住宅,5层。想用总线分支式布设电线。

照明灯总线、分支线都用1.5平方铜线。

普通插座总线用4平方铜线,分支线用2.5平方铜线。

空调插座总线用4平方铜线,分支线用2.5平方铜线。(预设3~4台挂壁式1匝空调,同时工作最多2台)

进户线用6平方铜线。

请问这样布设合理吗?大家给点意思。谢谢!!

网友A:
插座总线至少要6平方,支线用4平方,进户线要10平方。

网友B:
r如果是5层楼的话六平方的进线线不算大.而且插座总线和支线不能太细 .. 向家里的洗衣机啦.电冰箱啦.厨房里电磁炉空调啦  等等都是耗电玩意  万一都赶到一块了  就麻烦了 毕竟是5层楼住户较多

网友C:
预算的有点紧张,要适当加一点。

网友D: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网友E:
5层楼       10平进户都小   一个单元就得多少

网友F:
都小了些,从安全的方面考虑要把所有的电器加在一起

网友G:
有点紧张,但是所有用电器不可能同时启动,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应该够了。

如果你是施工方的话,那你反正是挺黑的了。

网友H:
现在太电气化了,要加大啊

网友H:
插座加大一个等级

网友I:
普通住宅已足够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支持一楼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插座总线至少要6平方,支线用4平方,进户线要10平方。

见过很多建筑都是这个标准,但是要确定说用上的线径足够哦

网友M:
一楼的正解

楼主的预算紧张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B:
r如果是5层楼的话六平方的进线线不算大.而且插座总线和支线不能太细 .. 向家里的洗衣机啦.电冰箱啦.厨房里电磁炉空调啦  等等都是耗电玩意  万一都赶到一块了  就麻烦了 毕竟是5层楼住户较多

网友O:
如果你是电气承包商则太不厚道。如果你是自己家活则太抠,若是为朋友干活则不够意思。现在,每家都有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电磁炉、洗衣机、电热水器(饮水、洗澡)等,总线用6平方铜线也会压降过大。

网友P:
如果是自己家的则最好线径选大一点的。

网友Q:
如果是第五层一户是可以了。要是共五层肯定不行,五层大概最少要10户。

网友R:
进线总线最好使用6mm2的,现在电气化普及,用电量要大了,4平方有点小了。

网友S:
同意楼主的意见 普通住宅用电是有用电系数的 这样配置足够

网友T:
不够,想想自己家里电器吧。

网友U:
    保险的好

   现在的东西那有蛮好的撒!!!!

     哈是水货的多!!!

  大一点安全点

网友V:
进户线10平方,插座6平方,现在家庭条件都不错的电器比较多

网友W:
如果是5层楼你每层要放个电箱。厨房,空调和插座要单独放线。

你的进线再起吗要放10平方的国标线。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多热心的朋友的建议!

还有一些要补充说明一下的:五层只是一户人用的,每层只有一厅一房一卫生间(每层面积50平方左右)。以后准备只有一个厅,两个厨房。其余都作睡房用。

供电局在电表出来后已安装了个30A的漏电开关。

所以,我想进户线就算放10平方的总线也得不到很好利用。

2.5平方的线按安全电流为15A来算,能够带3300W;4平方的线按安全电流为24A来算,能够带5280W了。

普通家庭,对于厅和睡房用电倒不担心,现在就是怕如果以后两个厨房同时用电时,4平方的总线不知够不够?还有4平方的总线能否安全带2~3台1匝的挂壁式空调?

网友X:
就目前来讲,没有问题,但要考虑一下将来,还是有点富余好。

网友Y:
支持1楼,最好空调回路与插座分开!

网友Z:
应该适当加大一点,不要把它算成目前刚好的容量。

网友AA:
打预算大一点好,不要到时用起来出问题再改就麻烦啦!

网友AB:
对:陈二诚 关于

插座总线至少要6平方,支线用4平方,进户线要10平方。

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AC:
总面积250平方,要10平方进线,现在商品房100平方左右的的住房标准都是6平方进线。

网友AD:
考虑长远点好,不说百年大计.至少要用上5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