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500 PLC如何登记I/O

楼主(2009-01-12):
更换CPU  如何登记IO 表.谢谢!

网友A(2009-02-13):
问题解决了吗?在编程软件中切换到编程状态下--双击IO表--OPTIONS--Create即可自动创建IO表。QQ:1092939213

楼主:
你是哪个软件?

网友A:
CX-P软件,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cx-p软件不支持C500的

网友A:
CX-ONE 2.0

楼主:
cx one2.0只能备份C500的程序而已

网友B(2011-03-21):
CX-P CX-ONE 都可以的

网友C:
需使用SSS軟體,在WIN98或DOS環境底下使用.

鍵盤輸入SET NOT RESET 9713 WRITE登錄IO表.

网友D:
cx one中不能建C600的PLC

网友E:
应该没有C600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