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与PLC通讯,要求正反转,该如何设置参数控制

楼主(2009-01-12):
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与PLC通讯,要求正反转,该如何设置参数控制

网友A:
要用相应的软件才可以调速,简单点的就用数字量直接控制好了

网友B:
不要设置什么.PLC设置好程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设置什么.PLC设置好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