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没接烧了三台空调

楼主(2009-01-12):
在工厂接安装中有工人忘了接零线使得三台空调在待机状态烧了。事后测量A+N有250-300V的电压。可是DZ47LE没脱扣。求教!

网友A:
只要不过流 不短路 漏电电流不大的情况下dz47le断路器一般情况是不会跳的、

网友B:
这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之前有帖子谈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

网友D:
这叫零位飘移,电网别的相线混进来了,相电压变成线电压了 。

网友E:
          那肯定是   一个空调一相火线 共零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原来也遇到过

    不过只烧了几个灯泡  !!!

    损失还小!~!!!     以后要注意哦!!!!!!!

网友F:
我比你还惨呀,我把办公室的液晶电视烧坏了,幸亏我们领导会修。以后要注意呀!

网友G:
在用发电机时零线没接,烧饮水机一台,两天没热水喝,郁闷

网友H:
发电机配线时,零线与地线未合接,(始端,),设备漏电,有的设备与地构成220V的,全烧了,有数显,有电磁线圈,有继电器线圈,比较惨,所以这方面真的要注意.....

网友I:
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

网友J:
三台空调一定是单相的,两个空调(至少)用的相线不同,缺零时两台空调串联在380电压上,造成都低电压过流运行或者一个过电压一个低电压都过载时间稍长就烧了,所以定期检查接线端子势在必行。

网友K:
三台空调如果按照你提出的问题的情况来看,零线没接,空调电源应该接在不同的相序电源上,造成空调串联运行在线电压之间,电压过高或者是过低,运行中空调电机在电压过高的空调上由于绕组绝缘不能承受过电压,绝缘损坏烧毁。低电压的情况下,由于电机要输出设计功率,P=UI  功率不变,当电压下降时,电流必然上升,此时空调电机就会出现过电流现象,电机发热严重,最终由于温度高,绝缘受损,烧毁电机。因此,在三相四线制接线中,严禁零线接入保险或类似保险功能的设备,防止零线断线,确保相电压为220V 。

网友L:
零线断了,就会出现零点漂移,造成三相电压有的高,有的低,高的就会烧坏电器。

网友M:
应该是没有接在同一相线上,没有零线电压变为380V导致电压过高,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三台空调一定是单相的,两个空调(至少)用的相线不同,缺零时两台空调串联在380电压上,造成都低电压过流运行或者一个过电压一个低电压都过载时间稍长就烧了,所以定期检查接线端子势在必行。

又有人说“缺零时两台空调串联在380电压上”了,倘使图文并茂wanggq网友在,绝对要和你们不见不散加没完没了。

XW:wanggq哪儿去了?

还提哪,网上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XW:是不是在上海跑单帮哪?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上网。

没有必要嘛!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网友O:
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

楼主:
谢 谢 大 家 的 支 持 ! 我 想 是 这 样 的 。 教 训 太 深 了 。

网友P:
是的,我的同事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次损失很大,把交警队的好几台电脑烧坏了,至今还不知怎么处理的,快半年了,估计要好几千米呢,引以为戒呀,同志们

网友Q:
三台空调用的不是一相线.

网友R:
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

教 训 太 深 了

网友S:
教 训 太 深 了 。

网友T:
你说的不够明白.是总的零线没接吧?否则不是这样的呀?

网友U:
办公空调一般是单相的,零线没接应该不工作,不知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R:

三台空调用的肯定不是同一相线吧。零线断了,两台空调之间的电压达到380V

教 训 太 深 了

以后大家注意零线千万要接好

网友W:
没有启动,就算没有零线也应该不会烧

网友X:
这教“零位漂移”以后注意一点,如果不启动还没事,你启动了以后听一下声音,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