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转子对地绝缘在多少正常

楼主(2009-01-12):
绕线电机转子对地绝缘在多少正常?电机启动的时候电压高,碳刷室老是对机壳拉弧放炮,是因为水阻柜的原因吗?怎么解决这些难题?

网友A:
          一般我们修电机的只要有了2/3M欧就可以了

                       你认为呢!~

网友B:
0.5

网友C:
380V的电机0.5M就够了,690V的电机要1M以上,并且吸收比要大于1.3

网友D:
一般0.5M以上足够了

网友E:
2到3M欧  是安全的

网友F:
7.5千瓦以上的0.5兆欧就可以使用

网友G:
和定子的要求是一样的。是不是铜头磨损太厉害了,检查一下哦

网友H:
普通电机0.5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3-22):
我认为2M较安全.0.5兆欧就可以使用。

楼主(2009-04-27):
对不起哈!我忘了写清楚啦!我的那台电机是2800KW的 。摇滚在多少呢?是转子!

启动时电压太高拉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