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线怎么做

楼主(2009-01-12):
   请教各位高人 台达PLC的编程线怎么样做   PLC是DVP-14ES 的    RS232 DB9F----MD8M     谢谢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A:
RS232一端     2     3      5

MD8M  一端 5       4      8

即2-------5

   3--------4

   5--------8

楼主:
要不要加电阻啊 ?  谢谢了 !

楼主:
那位高人帮个忙、昨天晚上做好了 通行很好   我连续试了几次都可以  、可是今天就不能用了。线没问题我检查过了、谢谢了!

网友B:
不需要加电阻 也不用短接

楼主:
谢谢了 !已经好了 。重新装了编程软件问题解决、现在很好用

网友C(2009-06-11):
谢谢,正需要了..........

网友D(2010-08-05):
感谢各位

本人收了

再次感谢

网友E(2018-04-27):
谢谢楼主,我现在正需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