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伤了我的心

楼主(2009-01-12):
公司的一台配套过来的设备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最近出现一些问题,是伺服不会动作,有时候卡壳不动了,故障是随机出现的查起来比较费劲,设备的工作原理是PLC发脉冲给伺服控制走位,利用PLC内部的D1338和设定的距离比较,到达后开始下一步的动作,问题是下面的都有执行,而伺服电机不会动,故障比较有偶然性,不定那个时候出现,没有办法请厂家过来,不过也没有解决了,又把台达的人叫来,他拿一新的PLC更换不行,把驱动器换了还不行,同型号的PLC换了速度上不去,抖动的厉害,同型号的驱动器换上,参数设置的一样,走位误差达到1米,后又更换一驱动器,装上后电机走一下停一下,没有几下冒烟了,这些都是台达的人在现场亲自换的,不过也没有讲清楚问题的原因,最后好像是说PLC又问题,说EH系列的高速脉冲输出64、80、的最高支持20K,不过我们原先得到的资料上没有讲过EH的多少点的上到200K,多少点的上不到,手头的资料也是从台达办事处拿的呀,上面并没有讲呀,现在设备上装的是EH64的输出在80K,厂家讲在家做试验时上到120K,现在突然又讲不行,对台达的这种做法不能接受,不是不支持台达,第一次用台达的东西就遇上好多的问题感觉比较伤心,我们不可能知道的那样清楚呀,选型手册上都没有讲的,现场也在用的东西,突然讲不可以了,问题在我们这里,说我们没有选好,感觉、、、、、、、、、、、、、、,大家来讨论一下,有遇过这中事情吗。

网友A:
应该是选型没有选好,如果成本相差不大,这种情况和厂家讲明原因应该可以更换的

网友B:
我有同感,质量难免出问题,出问题后及时解决才是主要的!我感觉台达现在在大陆打开市场了,挺牛气的,对客户爱理不理!照这样发展,离倒闭不远了!

网友C:
我感觉台达现在在大陆打开市场了,挺牛气的,对客户爱理不理!照这样发展,离倒闭不远了!

网友C:
8月分也碰到过,说是100K,但是2轴的时候速度到不了。

网友D:
请检查:

1、编码器线是否焊错?

2、是否24V的脉冲输入直接接到了差分输入口上?接线焊接有无虚焊?

另外,可以把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初始化一遍,再根据需要设定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检查:

1、编码器线是否焊错?

2、是否24V的脉冲输入直接接到了差分输入口上?接线焊接有无虚焊?

另外,可以把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初始化一遍,再根据需要设定参数。

估计是换plc时没注意型号把24v的脉冲接到差分端口了,

网友F:
听楼主这么一讲,好象台达的是不行.

网友G:
可以来我司了解伺服的处理方式了,毕竟我司是做软体部分。也许可以帮助你们13602680953

网友H:
我用过台达,就是易出问题

网友I:
我从来不相信台达从来不相信

楼主:
现在是想哭呀,说是200K其实达不到,

网友J:
EH64输出80K,我印象中只有20EH,32EH,48EH有200K的高速脉冲输出,建议使用28SV产品

楼主:
设备已经用了近半年呀,才出的问题,要是达不到80K是不能生产的。

网友K:
支持,老兄,是早期的64EH2T型的发80K脉冲有时会出问题,强烈鄙视台达!!

网友L:
台达,烂货一个,打电话向中达电通买一个VFD-M的互感器,居然说没的卖,自已设计的东西有缺陷还不补救,等的倒闭吧,

今天有一位客要用台达的变频,我说这牌子不行老坏,你看我这一大堆都是互感器有毛病,最后那位客户选择英威腾

网友M:
台湾抄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N:
对于产品选型,如果是没有选择好,可以请专业人士再帮忙确认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问题解决了,而不是听别人一起抱怨,这样会耽误自己的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有些问题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我建议楼主还是先解决问题,哪种产品都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品质问题,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只要在发现问题后能及时处理,及时改进,就可以让人接受,台达也正是在众多客户的理解和支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楼主是否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与您进行联系,了解情况,或是直接与我们厂家的产品处进行联系,请工程师与您再次沟通一下,尽早将问题解决?

网友O:
我用  20EH  32EH 40EH 28SV 都能达到200k啊,工作起来也很正常啊。

用64EH发脉冲?本来就是选错了嘛。

网友O:
plc 程序有问题,伺服会抖动我遇到过。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控制指令和 plsv 指令可能会有冲突。

B系列伺服驱动器异常状态检测速度慢。性能没有 A \AB系列的好。建议用 AB 的。

网友P:
实践才是检验产品的最好标准啊

网友Q:
不会吧,台达的有这么烂吗?

网友R:
实践才是检验产品的最好标准

网友S:
请问大家评论一下台达的PLC和伺服这么样我准备用台达的产品

网友T:
64點EH2只支持10K

网友U:
不光是只有台达。

应该说国产货伤的国人的心

楼主:
冰雨 你好我是山西的客户,我的手机号15835829546

网友D:
台达的PLC型号比较多,分得比较细。所以选型前一定要弄清楚所选型号的性能,不清楚的地方咨询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台达的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V:
我有同感,质量难免出问题,出问题后及时解决才是主要的

网友W:
什么东西都不能一棍子打死,虽说有点小问题,但是再国产里边算是好的了

网友X:
其实比较性价比的话,台达PLC还是很合适的。而且它现在也有了以太网、DEVICE NET等的模块了,使用还是很方便的。我还是一直在用。

网友Y:
用EH2的PLC,只有20T2、32T2、40T2有200KHz,设备进来就有缺陷。

网友Z(2009-02-11):
要那么高速度 还考虑成本 要是用位控单元多好控制啊 能发4M的高速脉冲 晶体管主机自带的现在发到200K的厂家不多而且几个通道同时发可能要降低

网友AA:
多通道使用时脉冲肯定降低的

网友AB:
支持台达!!支持台达!!!!

网友AC:
DELTA EH/EH2 PLC 只有20EH00T(T2)/32EH00T(T2)/40EH00T(T2)支持200K脉冲输出,其他都是默认10K

网友AD:
看看驱动器接地是否良好?当然PLC也选错型了。虽然说是10K但也有人发超过10K的,用下来也没问题的。

网友AE(2010-12-23):
台达东西太烂啊,谁用了保你倒霉。

网友AE:
我公司用过台达PLC 和伺服,都出现过问题,问题一是:PLC会丢失程序。问题二,伺服已坏了20多个了。

网友AF:
找上海的,服务肯定好~~~~~~·

网友AG:
你这是型号没选对啊,能发200K脉冲的是20点,32点跟40点的机种,你的那款机器发不了那么高的脉冲,当初定型的时候就应该先商量一下啊。

还有我看大家骂台达那么欢,也大没有这个必要吧,台達的产品做起来不仅仅是靠低价,更多的应该是产品的提升吧。台达产品从当年的小弟到现在一步步的提升是随着产品质量而定的。试问大家有没有见到过哪种很烂的产品能有很好的销路的,我相信没有。

网友AH:
我觉得台达的还可以啊,只是触摸屏有些不太好,PLC我用了好多,都很正常

网友AI:
用过台达的PLC,还不错。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宣传资料上说的可以,而实际却不行,那就有夸大宣传、误导的嫌疑了。

网友AJ:
我是觉得台达的性价比还可以,至少比国产的强,我还是在选用的,是不是选型,或其它的干扰一类的引起来的故障.

网友AK:
台达的PLC还是不错的,能够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我是尽量用台达的不用进口的什么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之类的,毕竟这也算是国货了。不过感觉台达的说明书一直编辑的不好,一则对指令用法的介绍内容不够详尽,二来具有启发性的经典例程不多,第三就是售后服务人员不尽职

网友AL:
我觉得这件事上不能用“实践出真知”,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当90%的人用了正常的话那么剩下那10%的事情就出现“爱理不理”了。台达会说:人家用得好好的,肯定是你出问题,自己查。

网友AM(2011-03-09):
我用的台达的东西不能说好,也不能说都 不行,就这样啦.但是现在台达的服务态度的确不好了

网友AN:
台达的总体性能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AO:
用过台达的PLC,还不错

网友AP:
没有用过.......................

网友AQ:
引用 网友AH:
关于我觉得台达的还可以啊,只是触摸屏有些不太好,PLC我用了好多,都很正常

我也觉得 触摸屏外观啊,色彩啊没威纶好看呢?

网友AQ:
很多小设备不想用大陆PLC的话,就推荐台达。总之不想用小日本的。

网友AR:
我后面还准备用台达的PLC。伺服也准备用。国内有没有PLC的伺服做的比台湾好的?还有变频器。

网友AS:
台达到底有没有技术支持等服务啊???

网友AT:
不能一棒子打死就对了,有好有坏,产品都是遇到有问题改进的。不同环境不同场合。

网友AU:
设备已经用了半年,不存在选型或者脉冲频率达不到的问题。你说出现抖动,说明参数设置不正确,惯量比不正确,是否做了优化?盲目说台达的不好,这样不厚道。

网友AV:
我目前也考虑用台达的PLC,我想不会这么差劲吧?!!!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不光是只有台达。

应该说国产货伤的国人的心

别一棒子全打翻了,国产也有很多好的啊,那些个原装的不也有坏的的时候

网友AY:
那么多东西都换掉了 ,为什么不把电机也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AZ:
你自己的选型没有做好,程序也没有做好,要先从自身找原来啊,不能用D1338和D1339来比较啊,那多不稳定啊,

网友BA:
我用台达的近5年了,还一直在运行呢!你们说的个别故障肯定现象会有,但是也要认真对待问题,相信大家还是会给予台达产品肯定的。

网友BB:
EH系列的不能作到200K,手册有说明。我就上过一次当

网友BC:
台达伤心了,就用厦门海为和台湾台安的,济南力豪电器孙晓伟

网友BD:
我也用台达的,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BE:
买设备的时候,要认清楚型号是否一致,资料是否齐全,大公司也会走文件漏洞。

网友BF:
我用西门子的变频器、PLC也是很容易坏,那个大家咋说??

网友BG:
我们用台达很长时间了,质量还挺好而且服务业不错,个人认为台达再国产化品牌里质量还不错.可能选型与偶问题

网友BG:
台达质量服务都不错,可能选型有问题

网友BH:
如果你用台达产品最好有一个好的渠道商和台达的工程师做你的参谋,这样你才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网友BI:
我有同感,前几天想买台达变频器,第一次打电话说没货,过了几天再打电话没人接电话,这帮sunz 把我气坏了,干脆买了别的厂家的

网友BJ(2011-04-08):
没有用过台达的产品 不发表意见

网友BK:
用台达PLC和变频器,还不错

网友BL:
楼主,在私服不运行时报的故障是什么?你那有没有反馈给PLC行程。如果没有PLC只执行输出脉冲,私服动与不动就管不了。还有就是你把私服的使能设置成开机就加使能,再试一下。

网友BM(2011-07-06):
对:阳光月光 关于

听楼主这么一讲,好象台达的是不行.

内容的回复:台达这个烂货,特别是10.4寸的触摸屏太烂了。服务也特别差,修个屏最低十五天,费用新屏价格的2分之一。

网友BM:
引用 网友C:
8月分也碰到过,说是100K,但是2轴的时候速度到不了。

说的很好。这种烂货下次看也不看了。没有服务。触摸屏特别烂。。。。

网友BM:
引用 网友BB:
EH系列的不能作到200K,手册有说明。我就上过一次当

10台触摸屏两年下来6台多坏了。真是太烂了。台达这个烂货。

网友BN(2012-05-06):
台达的PLC型号比较多,分得比较细。所以选型前一定要弄清楚所选型号的性能,不清楚的地方咨询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台达的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BO:
没用过台达,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