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Fix

楼主(2009-01-13):
各位大虾,谁能指点一下这样利用iFix制作一个界面,使其显示出鼠标位置所在界面的X Y坐标值啊!!

谢谢!!

网友A:
使用iFix4.5 或以后,按下<查找鼠标坐标>就可以啦.

网友B: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C:
1楼提到的方法就可以哈

网友D:
1楼的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