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近开关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09-01-13):
请教电感式和电容式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哪种相对较高?

网友A:
个人感觉用OMROM、SUNX的小型光电开关会好一点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多高,如果很高的要求那么我觉得没有必要用接近开关了,如果只能用接近开关的话 那当然的大品牌的东西会做的好些了 比如 巴鲁夫 你可以去问下 但说实话那样的接近开关都够买个光电开关了 如果是光电开关重复定位精度要比接近强多了 而且不一定要比接近贵。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还是光电开关定位精度高一点.是想用于五金专机上的气缸工作位置的定位,要求重复定位精度0.1mm.

网友C(2009-03-29):
电感式接近开关,耐高压的,插入气缸壁进行测量,非常精确。又兴趣和我联系samsong918@sina.com

网友D:
这样高的精度接近开关可能做不到。

网友E:
转门的针对汽缸位置定位的接近开关

网友E:
接近开关分辨率达0.1微米

网友F:
0.1微米有这么高吗?

网友E:
分辨率可以达到的

网友E:
这种是距离的接近开关,在检测距离1mm的时候重复精度小于1微米,分辨率达到0.1微米

网友G:
电感式是测金属特体的,电容式是测非金属物体的,你这样问就没法说了,精度看你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H:
有道理

单纯比较精度,没有意义,

关键看你的应用要求了,

网友I(2009-05-20):
用光纤放大器 加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