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imulating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1-13):
各位同仁好

听同事说wincc可以和simulating进行连接,不需要任何硬件,就可以模拟运行工程。

回去捣鼓半天,总是连接不上,不知为何。我的软件是wincc6.0 sp1和s7 v5.3,以及s7-simv5.3

是需要什么补丁吗?还是操作的不当?

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版本下,Wincc中的项目必须在MPI下建立,首先启动PLCSIM,然后激活Wincc。

程序不能模拟I区,请将Step7中的I区地址更换为M区。

以上

网友B:
我就是在MPI下建立的变量,也是先启动的sim,然后激活的wincc,s7中的程序也是全部在M区,但就是连接不上,不知为何。

是设置PC/PG端口的问题吗?我将全部的通讯模块均添加好,包括

ISO Ind. Ethernet -> Realtek RTL8139/

PC/PPI cable(PPI)

TCP/IP -> NdisWanIp

TCP/IP -> Realtek RTL8139/810x F...

TCP/IP(Auto) -> Realtek RTL8139/810x F...

还是不行,是不是需要其他组件?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请将PC/PG中选择PC adapter(MPI)方式~~

以上

网友C:
好像是SETPC/PG里面有设置吧?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