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线380V需要配一个多少伏安的变压器

楼主(2009-01-13):
220V三相4.5KW2台和5.5KW一台 电机  进线380V需要配一个多少伏安的变压器,有计算公式吗?谢谢!急!!等待中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是小工厂的话正常不超过30KW是不需要变压器的,如果超过30KW,需要上专变的,这个事情就不要你操心了,供电部门会设计,安装的,你只要付钱就OK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是角接的你可以改星接。配380/220三相变要20KVA以上。

网友C:
电压380和变压器大小有什么关系??一头牛=?条鱼,能有公式吗??

网友D:
供电部门会设计,安装的,你只要付钱就OK了。

网友E:
20kva的变压器

网友F:
你得算出你的总容量     才能知道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G:
三相220v,总功率14.5kw,变压器二次电流I=14.5 /1.732*220*0.85=45A,则变压器一次侧电流I=220*45/380=26A,  S=1.732*26*380=17KVA.变压器容量可以放大一点.

网友H:
楼上的朋友很专业啊  ..  得考虑一下另加别的负载,容量适当大一些...

网友I:
根据实践,你这点负荷要专门安装变压器,恐怕供电部门不会同意。是否转变一下思路:改用线电压380v的电机;或将电机的原角形接线改为星形接线;或将这3台电机分别用3台380/220的变压器各自带动(这种小型变压器可与商家协商定做)。供参考。

网友J:
我的意见和9楼的朋友比较接近!请楼主朋友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E:
现在好多日本来的机器都是220V的电源,得另配变压器的

网友K:
如果电机是角接法可改为星接法即可,用变压器可根据总功率考虑启动电流适当放大

网友L:
220V三相4.5KW2台和5.5KW一台 电机 进线380V需要配一个多少伏安的变压器,有计算公式吗?谢谢!急!!等待中

220V三相还是200V三台?

没见过220V三相的电机,是特种电机吗?

网友M:
总容量的1.5倍就可以了

网友N:
真搞不懂,这么点功率用什么变压器.

网友O:
我看这位楼主的机器,估计是数控机床用或者是用日本电机。有人已经算出容量了。我提议配个45KVA的变压器。

网友P:
电子厂的SMT线大多是这种情况,楼主这么小的容量只在要现场用一台变压器就可以了,考虑后续使用一台30KVA的就足够了。

网友Q:
可能是淘来的二手电动机。如果原来是角接的可以改星接。配380/220三相变要20KVA以上。

网友R:
三相220V电机如果是三角形连接的,改成星形连接后可接三相380V电源。如果原来就已是星形连接的,就请电机修理工在绕组上改变接法来适应380V电源,或重绕电机绕组。买个380/220的变压器也要化不少钱,且还占地方,使用中还有损耗。

网友S:
楼主说得不大清楚,电机是不是用了变频器驱动?我们这也遇到过这事,变频器是三相220V输入,不过它(CT,COMMANDER SE)也可以单相220V输入,后来就省掉了变压器.不过如果机器本身装机容量就小的话,这样要注意三相电力分配,否则容易跳上级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