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相动力线中引出两相做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我见到的电路,一般从三相动力线中引出两相380V然后用变压器转为220V做为控制电路,为什么不管有几个支路,都取自相同的两相?

网友A:
在这里变压器除了降压还有个作用就是隔离的作用。相当于安全变压器

网友B:
     听不懂你说的??

    在简单明了些!!~

网友C:
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如果几个支路控制电源取输入的不同两相,那就有可能在缺一相电的时候,接其他两相的控制还能正常操作,有可能引起事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变压器除了降压还有个作用就是隔离的作用。相当于安全变压器

如果几个支路控制电源取输入的不同两相,那就有可能在缺一相电的时候,接其他两相的控制还能正常操作,你想这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变压器除了降压还有个作用就是隔离的作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取一相作为控制电路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取一相作为控制电路呢?

如果你想那么做也不是不行的,并不是所有220V的控制电路都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取一相作为控制电路呢?

选择两相还有一个好处,当电源零线由于某种原因断开,由于三相负载不均衡的原因,此时的零、火之间可能出现高达300V的电压,极有可能烧坏控制电器。

大风刮断零线后会烧电视机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1、适用于很多场合的电源,可以不需要零线;

2、控制电路需要220V电源,所以需要变压器;

3、那个变压器并不一定是隔离变压器,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具有隔离的作用。

4、均取自相同的两相,这可以避免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某相断路/短路等)引起设备损坏。

楼主:
我的PLC电源是直接用的单相220V(一火线一零线),已经烧过几个,看来问题就在这

网友I:
加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增加一个故障点那?

网友J:
回楼上,安全性比较重要,利大于弊

网友K:
安全性比较重要,利大于弊

网友L:
控制回路,个人认为还是220V比较好,比如用到接触器等,平时不工作时,控制回路末端没有电,检修时候比较安全

网友M:
PLC电源都采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N:
其实就是为了安全。。。可恶的10个字符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PLC电源是直接用的单相220V(一火线一零线),已经烧过几个,看来问题就在这

PLC电源要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O:
用隔离变压器是从安全使用方面考虑的,对使用者来说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P:
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从安全使用方面考虑

网友Q:
电工都有个接线标准,也有一个潜规则。在一个系统中可定都是取相同的相序。

一般控制电源如果是380V的基本上都是A相和C相。一般220V的都是取A相

取别的相也不是不行,但在一个系统中一定要取一样的相序!!!

网友R:
三相中取两相380V用变压器降至220V是为了安全,没别的。我们这天车控制系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