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容易坏怎么办?

楼主(2009-01-13):
我们车间的化工泵上装配的压力表基本上使用几个月之后就出现指针乱晃或根本不动的现象,泵的压力一般控制在10-20kgf/cm2;本人认为是不是压力表与管道硬连接之后震动太大,而导致压力表损坏。

楼主:
不知换耐震压力表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换耐震压力表能解决问题,当然也可以安装空气阻尼装置,降低压力表的冲击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耐振动压力表, wxw_wx2000@yahoo.com.cn,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管道内压力波动还是管道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道内压力波动还是管道振动?

网友E:
就是啊是压力波动还是管道震荡啊,我怀疑是管道的震荡的问题

网友F:
管道震动用软管连接,不要直接装在主管道上

压力震动就加阻尼

网友G:
如果是管道震动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抗震的压力表.

网友H:
充液耐震...10...20公斤又不高    建议更换进口的压力表...WIKA232.30   Tecsis P2325

网友I:
不知道叫什么名 :
管道震动用软管连接,不要直接装在主管道上

压力震动就加阻尼 .

泵的附近都这样,两样都要解决。

WIKA的表好贵的,买一块可以买普通的几十块了。

网友J:
换一种压力表内注油的那种,就会有效解决指针抖动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叫什么名 :
管道震动用软管连接,不要直接装在主管道上

压力震动就加阻尼 .

泵的附近都这样,两样都要解决。

WIKA的表好贵的,买一块可以买普通的几十块了。

国产的用两三个月   WIKA的用10年...你选哪个

网友K:
泵出口的压力表必须加装缓冲管,缓冲管可以自己做,用无缝管弯成“Φ”形状就可以了,就是中间弯一个环状,下面接泵出口,上端接压力表。当然,“缓冲管”也叫“冷凝弯”,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现成的,表面做过发黑处理的,很便宜。

网友L:
  在管道跟压力表之间加装一个虹式O型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M:
可以选量程稍大一点的!在加缓冲

网友N: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O:
泵出口处的压力表,基本采用充油型耐震压力表,安装时要配缓冲圈(也有叫冷凝圈的,其实主要作用是缓冲)

网友:
升压降压太快,加阻尼

网友P:
压力表换成耐震的就行了,加缓冲管冬天容易冻.

网友Q:
把压力表阀门关上一点,增大阻力就行

网友R:
恩 老问题 换耐震的 抗冻这个没办法 做保温

要么就这节混成隔膜

网友S:
第一将压力表换成耐震型压力表,第二将压力表用铜管引致没有震动的地方固定.

网友T:
如果是管道振动,则加装缓冲管;

如果是管道内压力波动,则想办法控制管道内的压力波动,比如说改恒压控制;

如果管道内压力波动也是不能改的,则需要使用耐振动的压力表+缓冲管。

锋利盛国际集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U:
我原来在化工厂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装在泵上的压力表经常坏。振动是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启泵时的冲击造成的。如果在启泵的时候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正常工作只有0.1、0.2MPa的压力,在开泵时也会跳到满量程甚至能把指针打弯(在有冷凝弯的情况下)。所以除了加装缓冲管(冷凝弯)外更重要的是让操作者注意,在启泵时先把压力表前的阀给关小或者干脆关死,等泵开稳以后再将阀打开。这样比较麻烦,呵呵,操作工最讨厌这些麻烦了,不过这样绝对能保证压力表不会经常坏。我们当时就 是让操作工这样做的。

网友V:
1换耐震表2改变用表时的规程(就如小药罐说的)

网友W:
同意24楼,正解

网友X:
是指针式的吗?我建议你用数字式的 1精度高1质量好,不用维护,省心多了。我就是做这方面的,有兴趣可以联系哦 ,15029940334

网友Y:
管道上振动最主要,一般压力表都带有阻力的。

网友Z(2009-02-12):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叫什么名 :
管道震动用软管连接,不要直接装在主管道上

压力震动就加阻尼 .

泵的附近都这样,两样都要解决。

WIKA的表好贵的,买一块可以买普通的几十块了。

国产的用两三个月   WIKA的用10年...你选哪个

现在原因还没找到,12楼的就可以夸口能用10年啊?!真不怕死啊.......

网友AA:
用膜片压力表就不会坏了!QQ:635546685

网友AB:
往表壳里加注硅油至1/2以上就OK了。

网友AC:
换耐震式隔膜压力表。24楼的兄台说的也是一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