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磁阀 为什么通了电打不开?

楼主(2009-01-13):
我厂在凝结水管路上安装了两台分布直动式的电磁阀,常闭式,阀前后的实际压差是1.2MPa,该电磁阀是直流 DC 220V 供电,现通电后无法打开,咨询了生产厂家说可能是压差大了,需要减压到1MPa以下试试。

想请这里的各位专家帮着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压差大,我也遇到过

网友B:
这是压力差过大引起的,我同事遇到过的

网友C:
选型有问题,一般的电磁阀应该都可以的,我们这用的可以达到30多公斤的

楼主:
选型样本里这种电磁阀的工作压力是1.6MPa,应该是压差在1.6MPa之内都可以打开的呀?是不是因为直流的电磁阀比较娇气呢?

另外我们今天中午也试验过把门前压力降到0.95MPa,还是打不开,真是想不通!

网友D:
直流的是不是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E:
电磁阀前后压差高了就打不开了。

网友F:
绝对是压差过大,而且,同样的阀结构,交流电对应的电磁头产生的提升力稍大些。

网友G:
也可能是阀芯生锈所致,最好是讲阀前压力降到很小试试,再不行就将电磁法拆下来通电试一下。

网友H:
如果选型正确,可能是机械卡阻,清洗阀体,加适量润滑油!

网友I:
不是太理解,

会不会线圈烧了,毁掉了

网友J:
哇,没有碰见过直流220V 的呢

网友K:
换换电磁阀  ‘’‘’‘’‘’‘’‘’‘’‘’‘’

网友L:
压差过大,而且,同样的阀结构,交流电对应的电磁头产生的提升力稍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