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错误的图纸,看大家能否一眼看出什么地方有错

楼主(2009-01-13):
这是一套中央空调的冷冻泵组的二次原理图,只截去了其中的2台泵的二次,共有4台泵这样子并联
看大家能否一眼看出什么地方有问题,在运行时会发生什么故障

网友A:
控制回路怎么有两根电源线?工频自动和工频手动同时按下不就短路了?

网友B:
工频自动和变频自动 有问题。AS-152?

网友C:
指示灯不能直接与线圈并联。

网友D:
控制回路怎么有两根电源线?工频自动和工频手动同时按下不就短路了?
yinpeng   2楼 回复时间:2009-1-13 23:14:05
工频自动和变频自动 有问题。AS-152?
独孤谋   3楼 回复时间:2009-1-13 23:26:43
指示灯不能直接与线圈并

网友E:
工频的自动靠什么来停?现地钮不能停?

工频手动前有选择SA2、SA3,是选择什么的?它切不了远程和手动,也无法完全区分工频手、自动,因为打手动时,自动仍然可以启。

不明白设计者的意图

楼主:
sa2,sa3是手动时禁止某台泵运行用的

楼主:
图纸的上半块,不好意思

网友F:
你虚线的方框里是什么的常开接点啊?

网友G:
手动状态,远程启动后就停不了机,,只能现场急停。

网友H:
手动时如果远控确实停止不了机器,KA1-KA6的线圈在哪儿?KA12的线圈有两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不能直接与线圈并联。

为什么不能并联?并联有什么影响?

网友J:
KA2和X2:1发生错误输出时,就会有反串电流,手自动选择开关的2根电力线就都带电了,失去作用。

这份图纸设计是错误的,手自动选择1控多时有2个方案,1:开关带中继,利用中继闭合点控制;2:控制回路输出独立中继,中继隔离后再按逻辑

要求输出负载。显然上面设计想采用第2种方案,但设计考虑不细致,存在反串电流可能,是个错误设计。

网友J:
大家不防将自己设计的图纸贴出来看看啊,1柜1手、自动;1设备1手、自动。设计是有区别的。

1柜1手、自动有2个办法,还要考虑设备柜与程控柜的连接方便、简洁、可靠。有好方案的拿来分享啊!

网友A:
线圈烧了,还在指示正常

网友K:
自动档工频运行有错误:任何一台泵工频自动运行时,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闭和,给其他泵的手动和远控提供了启动条件。

网友L:
1.任何一台泵工频自动运行时,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闭和,给其他泵的手动和远控提供了启动条件。

2.手动状态,远程启动后就停不了机,,只能现场急停。

网友M:
指示灯没见过这样的,头一次,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按照大家说更改了图纸设计中的错误

另外,弱弱的问下:

线圈两端并联指示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更改后的,图纸,因为柜子已经生产完了,去调试的时候发现如上问题,为了简单改动最少,只好如上图作图
不好意思,干plc软件时间长了,很少干这种直接继电控制的东西,导致设计的东西总是有很多得错误。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晕,怎么图片变小了。。。。。。。

网友N:
继电器坏了没吸合设备没工作指示灯一样亮着不好吧!还是用辅助触点规范一点而且直观。 小小建议

楼主:
呵呵,老板说要省钱,就不让多用辅助触头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晕,怎么图片变小了。。。。。。。

如上图,工频自动吸合,KM2自保持,导致反串电流,手动侧电力线带电。手动操作成立,手自动选择开关失去作用,可能产生误操作。还是不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按照大家说更改了图纸设计中的错误

另外,弱弱的问下:

线圈两端并联指示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运行指示灯设计正确,至于线圈坏了,运行指示灯输出时仍然有指示,而实际设备无输出属于故障排查,也是运行指示的作用之一,可迅速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J:
单机变频控制马达控制柜

网友O:
线圈烧了,还在指示正常,我在设计中也犯了这样的问题,谢谢,过年后就改正。

网友P:
没有看懂,年后在来看。

网友Q:
工频自动运行后无法自动停止

网友R:
    刚回公司上班,  感觉没心情上班似的,  留个记号先~

网友S:
图上面的 KA1~~KA6 是什么触点??  转换开关的触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晕,怎么图片变小了。。。。。。。

如上图,工频自动吸合,KM2自保持,导致反串电流,手动侧电力线带电。手动操作成立,手自动选择开关失去作用,可能产生误操作。还是不对!

工频自动时,ka2的常闭触点能够断开反串电流的啊

网友T:
可以,手自动那一般不会产生误差,中间有个停止呢!反串电流也不会有!请指教

网友U:
""刚回公司上班, 感觉没心情上班似的, 留个记号先~
""

网友V:
主要是没有好的设计理念才造成错误连连。

"自动"手动"转换可以分机组一对一控制。

远程控制一般归由“自动”范围控制。

这样就很少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W:
远控和现场手动控制不分开的话可能要有问题的,为什么不选个多档的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