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01-800rmp无级变速,精度1%,功率100W左右,用何方式实现

楼主(2009-01-13):
请问:0.01-800rmp无级变速,精度1%,功率100W左右,用何方式实现

调速范围0.01-800rmp,要求无级变速,精度1%,功率100W左右,用何方式实现??

谢谢!!

网友A:
80000:1的速比!不知楼主的预算如何?

楼主:
价格当然是越少越好,几千元能搞定吗??

关键是说说方案,用何电机和驱动器

谢谢!!

楼主:
写错了

应该是0.1-800rmp,速比8000

网友A:
8000:1也许有戏,建议用欧系高反馈分辨率(每转100万以上)的伺服系统。价格可能要过万了。

或者试试安川的Σ-V,选100万反馈分辨率的,几千块还有戏,但能否真的满足8000:1还是问问安川的人。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使用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

另外,如果是1-800RMP是不是选择型更大一点??用什么方案价格能第一点??

网友B:
现在交流伺服比较多,可以试试国产的

网友A:
1000:1以内,可以放心使用国产伺服,甚至直流调速器

3000~5000:1以上,日系17位反馈以上的通用伺服可以用

5000~10000:1以上,还是考虑欧美的20位以上反馈分辨率的中高端伺服吧。

交流伺服较直流伺服的选择余地更大得多。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交流伺服的电机转速是选多少的??

直流伺服电机转速选多少的??

需不需要加减速箱??

谢谢!!

网友A:
虽然楼主对速度精度的要求较低,但速度的范围要求还是蛮宽,所以直流调速器和低端伺服恐难满足要求。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而言,不主张选用直流伺服。毕竟交流伺服的价格和品牌余地要大得多。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小功率交流伺服电机的转速一般都不低,大致在3000rpm左右,要么不把速度用满,要么加减速机降速。

至于100W的功率需求是在800rpm下吗?如果是,则需选择400W的3000rpm额定速度的电机,或者选100W的3000rpm额定的电机再加4倍减速,只是相比之下,100W伺服系统+减速机的成本也许未必低于400W的伺服系统成本,而且结构也偏大,不一定划算。

楼主:
谢谢波恩的回复,非常感谢,我几天我去问问安川的伺服,听说他的性价比好一点。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另外宽调速比,使用高精度编码器看来是必须的??

请问,编码器的线数和调速比有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A:
速比和反馈分辨率成正比,和速度采样频率成反比。

网友C:
用自发脉冲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即可.

楼主:
请问:3000~5000:1以上,日系17位反馈以上的通用伺服可以用

大约多少钱一套(电机、编码器、驱动器)?

网友A:
400W的大概在四五千块,具体得问代理商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请您看看,这个仪器是怎么实现这么宽的调速范围的,从10的-7RMP 到3000RMP?

http://www.instrument.com.cn/netshow/SH101011/C17473.htm

这是他的介绍:http://www.instrument.com.cn/download.asp?url=%2FShow%2FLiterature%2FC17473%2Epdf

谢谢!!

网友A:
10E-7Hz大致等于10E-6rpm,628rad/s等于6000rpm,此类仪器以前不曾接触过。

就伺服技术而言,就算是10E6:1的速比已然非常之高,一般很难达到。至于6×10E9:1的速比,以本人在伺服领域的经历而言,不仅望尘莫及,甚至是闻所未闻了。

要知道10E-6rpm相当于几乎每2年才转一圈。就算采用目前分辨率最高的编码器产品(2的26次方,指产品,而非实验室技术),伺服的速度采样率取1KHz,最低速度检测能力也就是894×10E-6rpm,还差近900倍。

所以个人认为那种仪器的10E-6rpm可能只是在某个较大的时间尺度上的速度均化结果,而非瞬态的实时控制能力。

网友D:
对: 波恩 关于

10E-7Hz大致等于10E-6rpm,628rad/s等于6000rpm,此类仪器以前不曾接触过。

就伺服技术而言,就算是10E6:1的速比已然非常之高,一般很难达到。至于6×10E9:1的速比,以本人在伺服领域的经历而言,不仅望尘莫及,甚至是闻所未闻了。

要知道10E-6rpm相当于几乎每2年才转一圈。就算采用目前分辨率最高的编码器产品(2的26次方,指产品,而非实验室技术),伺服的速度采样率取1KHz,最低速度检测能力也就是894×10E-6rpm,还差近900倍。

所以个人认为那种仪器的10E-6rpm可能只是在某个较大的时间尺度上的速度均化结果,而非瞬态的实时控制能力。

楼主:
资料上说是EC电机,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吧,我也很纳闷,怎么做的,真牛!!而且角度分辨率做到12纳弧,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A:
12纳弧度相当于每转2的29次方的反馈分辨率,果然是了得! 以此推算,其测速频率也大概为10Hz,远小于通常的伺服测速频率(KHz级)

7个数量级的转矩控制范围(相当于2的24次方)和9个数量级的转速范围都绝对远远超出目前的伺服用控制技术的水平和能力。

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