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切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3):
桥门式起重机上,采用手电门操作,其中前进后退为双速按钮。大车机构用双速电机,Y/Y接法的,如下图,其中KA1 为向前,KA2为向后,KA3 为快速挡中继,KA11-KA14为接触器,KT型号为JSS27A-1D/1 AC380V,断电延时型,

问,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怎么改进,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楼主:
以前碰到过,快速按钮直接回零时,大车机构有“抖动”现象,想在快速按钮回零时过滤掉慢速挡位。

网友A:
发个完整的图看看

楼主:
下面是控制回路

网友B:
你应该是,启动(慢速)---->高速------- >慢速-------> 停止。按钮设置:向前,向后,高速,停止。如果是手柄就更好办。我的都是两速和三速,是手柄控制的。你的高速是延时自动?

楼主:
大家多给点意见

楼主:
启动(慢速)---->高速------- >慢速-------> 停止,按钮设置:向前,向后,高速,停止。

要高速时按几个按钮呢?两个?

网友C:
 我想问哈楼主 你双速电机的接法是从那看到的 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双速电机 我搞起重机还没见过这中接法

你仔细看看你的双速电机 有定子 有转子 而且定子和转子均为一个接触器控制 假如说转子短接快速 那你正反转你看能不能实现,我看根本就实现不了正反转

 在一个 我还 没见过电机转子接热继电器的 你害怕电机转子过热烧了嘛?干嘛不串电阻 大不了在慢速的时候短接就是了

 我建议楼主还是看看双速电机厂家给你的接线样本 怎么实现单双速 都说的很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电机接线画法有误 ,感谢楼上的批评指正。将内部转子去掉即可。

楼主:
手电门双速按钮控制双速电机,有几种方法,

我的意思是,一个双速键控制电机的快慢,其快慢速有没有时间上的延时?

不耻下问,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以上的画法为了和美国安博电动葫芦电气图相配,特画了内圆和外圆,中国的理解就是定子和转子,

可能是理解不同,

下面我发的为美国安博电动葫芦附的电气图纸,

网友B:
S1停止,S2正转,S3反转,S4高速

网友B:
和上图对着看,上图是根据你的情况画的。下图是我的设备

网友B:
你的电机是双绕组,双速。电机。我的是单绕组双速

网友D:
一般看来还是首选单绕组的双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双绕组,双速。电机。我的是单绕组双速

你的按钮时手电门么?是的话,我想操作起来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网友B:
我对电门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的控制是连动台,用手柄控制的。即想前推,向后拉。这个控制图是我根据你说的按钮,设计的。按钮也可以装在连动台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碰到过,快速按钮直接回零时,大车机构有“抖动”现象,想在快速按钮回零时过滤掉慢速挡位。

你想在高速时直接回零速,那不是更抖了吗。我认为是高速到低速再到零速

楼主:
手电门就是普通的电动葫芦上面的控制按钮开关盒,

控制方式为地控

网友B:
我没见过双速按钮,你的图中那个是双速按钮。

楼主:
这个是手电门接线盒的接线图
以下为实体:

网友B:
我想知道一个按键是怎么体现双速的?谢谢!!!!

我的设备是手柄控制的

网友B:
从你图中看你高速是靠时间继电器延时的到的。

我认为你的时间继电器线圈上端应该接在311(32)号线点上

网友E:
一个键可以实现电动机双速度控制的,按第一次是慢速度(假如),再按一次是快速度.其实按键内部是两个并列的开关,按下一次时,地二组按钮不闭合的,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为慢,再次按下时,两个开关都闭合,这样一来就实现电动机的方向不改变,可以改变其速度.当然控制电路要求快慢速的继电器互锁.注意安全啊!

网友B:
噢,谢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按钮。再请教。手动电门上有“+”按钮,和“O”按钮是做什么的

网友F:
你是要解决快速按钮直接回零时大车机构的“抖动”现象吗,如果是话,我建议你将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接k14的常闭点

网友G:
  最好是起动--慢速--快速,快速--慢速--停止的控制线路

网友H:
一般的控制采用起动--慢速--快速,快速--慢速--停止的控制线路。
在快速按钮回零时过滤掉慢速挡位,很难消除大车机构的“抖动”现象。此与整个吊机的机械性能有关。

网友I:
从三楼上传的电机控制图看:电机在高速运转中,如KA3回零,K14断电,电机在惯性作用小运转;同时KT也断电,经过延时,其延时闭合触头闭合,K13得电,电机慢速运转。那么,建议观察一下在K13闭合瞬间,电机转速是加快很多还是变慢很多(产生抖动),如快则可考虑过滤掉慢速,如慢则可考虑增加延时。如有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J:
削下啊啊.........

网友K:
用变频不是更好吗??逐步调整力矩。

楼主:
谢谢各位,

那我以后就按“快速--慢速--停止”的方式了

快速按钮回零时,经慢速挡延时0.5-1秒后停止。

网友L(2009-03-20):
双速电机与电机的内部结构有关的,根据控制不同有双星和三角形两种不同的运行方式,其运行速度也是不同的!

网友M(2009-12-19):
图纸没看懂?是不是又画错了?

网友N(2010-07-27):
双速要是YZR电机就是切换电阻的事情,要是ZDY那种,一般是两个电机使用同一个减速机,分别控制加上互锁就行了

网友N:
双速电机就是变极的问题,起重机最好用YZR转子电阻调速,方便耐用

网友O(2010-10-13):
双速电机我觉得不太好用了,改变频器算了,呵呵

网友P:
我看你双速电机主回路线路图错了,去找本书好好看看,再来

楼主:
已结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