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才能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

楼主(2009-01-13):
所用变频器只有一路模拟输出信号,因此需要解决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测量问题,不知道用什么仪表才能实现,如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请给予指点,谢谢
工频的时候用电流互感器加电流变送器实现过测量电机电流信号,但是看电流变送器参数是要求输入为工频才行,不知道有没有针对现在这种情况的特殊型号的,

网友A:
解决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测量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

①通过手操器调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一目了然;

②用宽带数字钳型表测量,比如:法国F21、美国FLUKE 123等等,可参见http://www.ele17.com/html_p/prod2/22_190.htm

网友B:
你已经有一路模拟量输出了,可以串联两个显示表,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在模拟量输出端口接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