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我用的是mcgs通用版6.2的软件,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

楼主(2009-01-13):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的是mcgs通用版6.2的软件,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操作?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脚本程序中主窗口的一个方法OpenSubWnd来实现来实现啊,在子窗口的启动脚本中做个标记置1,在子窗口的关闭按钮里将标记清零(当工程中多个窗口打开的子窗口为同一个子窗口时,可不必再次打开上次已经打开的子窗口,以防止重复打开而造成内存泄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脚本程序中主窗口的一个方法OpenSubWnd来实现来实现啊,在子窗口的启动脚本中做个标记置1,在子窗口的关闭按钮里将标记清零(当工程中多个窗口打开的子窗口为同一个子窗口时,可不必再次打开上次已经打开的子窗口,以防止重复打开而造成内存泄漏)

agree

网友C(2011-09-14):
但是显示的行数怎么确定

网友D(2011-10-30):
显示的行数?

你在子窗口不是先要做好你需要的大小呀,只是在你想要的窗口做个连接按键或是 1 楼的搞个脚本来执行也行呀

网友E(2020-04-2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脚本程序中主窗口的一个方法OpenSubWn...

这个方法在通用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