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用的mcgsTPC1063E点击下载工程,通讯测试正常,但提示下载失败

楼主(2009-01-13):
TPC1063E以前屏里有工程,客户要换新工程,点击下载工程,通讯测试正常,但提示下载失败。然后客户重新给屏上电看一下以前的工程一直停在启动条画面,不往下走。

网友A:
朋友你好,建议你替换一下环境,你把电脑里软件的CeSvr.armv4和mcgsce.armv4文件拷贝到U盘里,并将后缀全改为.exe,然后CeSvr.exe替换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CeSvr.exe”,mcgsce.exe替换屏中“我的电脑\HardDisk\mcgsbin\mcgsce.exe”和“我的电脑\HardDisk\backup\mcgsce.exe”文件。

网友B:
通讯测试正常,但是下载失败,肯定是你把cesvr里的通讯方式设置为串口通讯了,因此下载不了,请改回tcp/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