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 2.3 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3):
unity pro xl 2.3 典型安装后,运行出现:objectstore internal error   VirtualAlloc failed to allocate at any address 存储空间不足,无法处理此命.令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

楼主:
有谁知道,帮忙解决一下啊 ,给个建议啊 !谢谢啦 !

网友A:
你插一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PC机装有3721或杀毒软件防火墙之类的占用内存,只要将这些关掉就好了

网友C(2009-02-17):
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CacheSize1stAppli"="0x1800000"

将"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改成 "AddressingSpaceSize"="0x18000000" 即可。

网友D:
Unity安装要求IE比较“干净”。那种3721之类的流氓软件要一律斩去。

网友E:
四楼的太猛了~~~~

网友F(2009-03-19):
感谢4楼大哥!!!!!!!!!!!

网友G(2009-04-26):
非常感谢四楼的大哥!!!谢谢!!!

网友H(2009-06-11):
感谢4楼的。我刚买的4.0版的,安装后遇到同样问题,问技术服务就说软件冲突。我的笔记本刚买的,很干净,上网助手,搜索引擎等等根本没装,按技服的话屁也没解决。还是4楼帮了大忙。

网友I: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的问题解决了,感谢所有的朋友。

网友J(2009-10-08):
此问题,已同样解决掉,谢谢四楼

网友K(2010-10-25):
四楼的大哥厉害!!!谢谢!!!

网友L(2018-09-17):
为什么看到注册表就晕菜,只能感叹自己学艺不精

网友M(2018-11-07):
没积分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