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和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9-01-13):
手头有个台达AS系列的触摸屏和VFD-M系列的变频器,想通过rs485通讯在触摸屏上调速,请问一下怎么弄,谢谢啊

网友A:
直接走485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B:
接上线,设置通信参数,设置站号,.即可以用收发了.我在苏州我可帮你.MIAL:XHZJ2008@SINA.COM

网友C:
1把屏上设置个数值输入,其地址设置正确;

2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通讯已接上,问题是在触摸屏中输入100才有1hz,怎样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D:
100就是1hz啊

网友D:
你可以在软件上把增益调下,这样就对应了

网友E:
加上小数点,和变频器显示一样。设置也一样。

楼主:
不行啊,用了小数点,也用了增益,增益设了100,然后输入一后显示100,变频器任然显示0.01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啊,用了小数点,也用了增益,增益设了100,然后输入一后显示100,变频器任然显示0.01hz

呵呵

那就增益设0.01

网友G(2009-02-23):
你可以把触摸屏上的输入参数设定为两为小数点,比如100HZ你可以输入10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