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制动和能耗制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1-13):
具体在使用中的举例是什么?是不是制动电阻就属于能耗制动,那再生制动呢?

网友A:
电机在制动过程中相当于一台发电机,

再生制动就是将发出来的电能送回电网而得到制动转矩,此时电动机的工作状态如同一个电网并联的异步电动机,同时从电网吸收无功作励磁之用

能耗制动是将运转中的电动机断开并改接为发电机,使电能在其绕组中消耗(必要时还可以消耗在外界电阻中)。

网友B:
再生制动又叫反馈制动.这时电机相当于并联在电网上的发电机,将电能反馈到电网当中去

楼主:
那就是说就默认的(变频器带电机,不加任何附件)来说,是能耗制动?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是能耗制动的

网友C:
^_^变频器使用制动电阻是能耗制动

网友D:
“再生制动和能耗制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

1、在工频运行时,发电制动和能耗制动的意义是:

1)举例说,起重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中午拖动异步电机发电运行,这时异步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发电电流就是制动电流,这时重物的重力势能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

2)就是说,异步电机正转时是怎么将重物吊起来的,反转时就能将重物怎么放下来,不用担心电机反转时重物会掉下来;

3)发电制动,不需要任何设备,使异步电机的一种正常运行状态,即四象限运行状态,“电动”还是“发电”由所带负载决定,自动切换,稳定、安全、可靠;

网友D:
2、在工频运行时,能耗制动的意义是:

1)当需要电机停车后迅速停止时采用的一种方法;

2)在停车断电后,立即向电机绕组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恒定磁场,这时处于惯性高速运动的转子就会切割磁力线发电运行,转子发电形成的转子电流就是制动电流,把转子、负载的惯性运动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再转子绕组的电阻上消耗掉,转子会发热;

网友D:
3、在变频运行时:

1)软停车属于异步电机发电制动,异步电机把转子、负载的惯性动能转化为电能,经逆变电路整流进入直流部,使直流部电压升高,因为这个电能无法回馈电网;

2)对变频器来说,异步电机发电制动会使直流部过压保护,是件坏事,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制动电阻将这些电能燃烧掉;

3)也有用回馈单元将这些发电制动能量逆变成交流电回馈电网,但是效果比不上异步电机自己与电网直接连接时那样顺畅、有效;

网友D:
4、在变频运行时:

1)在变频运行时,如果自由停车后,就是变频器停止输出交流电后,给异步电机通入直流电;

2)此时异步电机的绕组在直流电流的作用下,产生直流恒定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发电,并将制动能量在转子绕组上消耗掉,这与电机在工频运行时能耗制动一模一样;

3)变频器自由停车后,不再输出交流电,而是输出直流电,这是直流能耗制动的特点;

网友E(2009-02-12):
1,采用整流回馈单元,与逆变单元用直流母排连接,直流母排装有分流器,可是并不见电流表反转,那么电能跑到哪里去了?

2,采用能耗制动时,变频器直流母排接入制动单元,制动单元再与制动电阻连接。电机负力下放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为了防止直流母排电压太高而消耗 到  阻上,制动力矩还是完全由于超同步产生,回馈制动也是由于超同步产生的。只有一个把电能消耗到电阻一个把电能回馈电网这个区别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用回馈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