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1336S上电故障

楼主(2009-01-13):
一台AB变频器1336S上电后直流母线没电压,也就是可控整流没工作,我用的是单相电测试,是不是一定要用3相电??还是要设置什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9-07-29):
肯定要上三相电源了,要不整流模块怎么全桥整流输出直流母线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