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延时输出梯形图怎么画

楼主(2009-01-13):
请教;       自己学习PLC 常开常闭能画时间继电器延时不会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参看一下手册,这是最简的指令应用了。看看手册就会明白的。

网友B:
你是要延时闭合的还是延时分开的啊?

网友C:
TON  TOFF 等等

好好看看指令手册

网友D(2009-02-19):
i     服了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