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的禁止键失效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9-01-13):
XP系统下的WINCC6.0在计算机属性的参数选项里选上禁止组合键Alt+Tab,Ctrl+Esc,Alt+Esc,但运行后没有禁止到,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使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如果有360最好先卸载  再测试这个组合键

网友C:
运行WINCC的系统需要很干净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可能是杀毒软件或者清理软件把WINCC的组件给删除或者隔离掉了造成的!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或者哪些文件被动了!不知是不是HMRT.EXE等文件被破坏了,但直接COPY进WINCC\BIN目录里不好使!重装应该好使,没有时间装!谢谢了!

网友D:
网上会有很多禁用快捷键的工具,您可以去使用,这个要比Wincc中的禁用要牢靠~~同时要对注册表编辑也禁止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说说最后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