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记录设备开关机时间的PLC程序

楼主(2009-01-13):
请教一个记录设备开关机时间的PLC程序

我的地址LUOBOCUILIANGFENG@163.COM

楼主:

我的地址luobocuiliangfeng@163.COM

网友A:
具体我没有做过 但是我可以给你指明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

用PLC M8002继电器 利用PLC开机时 M8002的常开触点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去将PLC本身自带的时间寄存器里的数据 保存到另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去 如果你有触摸屏的话 你就可以把保存下来的

数据实时在画面上显示出来(或者作为记录记录下来)

网友B:
用PLC内的时钟脉冲+计数器+运算+保持型寄存器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我是初学者各位大鸟能编一个吗

感谢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好搞吗,呵呵,真是的,

只要工艺出来了,就可以搞定了啊

楼主:
纪录一台设备(制动器、开关等)运行的时间,以下前提必须
满足:当设备运行时,必须给输入I0.0提供24V信号;当设备不工作时不提供电压。
当提供输入信号时,开始测量时间。如果没有输入信号,那么就中断时间的测量,
直到重新提供输入信号为止。测量到的小时数存在字VWD中,分钟数存在字VW2中,
秒数存在VW4中。

网友D:
下次启动设备时累计的时间是不是要从0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