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故障

楼主(2009-01-13):
成都道和的高频开关电源,用于EDI膜堆的,最近出现故障:输出电压经测量正常,但是电流很小,电压调到最大时电流也只有不到0.5A.

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故障,最好送厂检修。

网友B:
电压正常,电流的大小应该与负载有关,负载重则电流大,你这个应该是EDI膜堆有问题,或者是接触不良,相当于没有带负载,所以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