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牌子的水泵变频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2009-01-13):
我要一批水泵专用变频,也可以是OEM,要求是1压力设定是米或者公斤为单位。  2无流量停机        3远程控制    不需要太多的÷功能,就是水泵专用!

联系电话13671356950   找李工         或来信changxinghe@hotmail.com

网友A:
 几乎所有的国产变频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连水泵都不能驱动,那就不是个产品了。

楼主:
压力设定是米或者公斤为单位?

2无流量停机?

网友A:
无流量停机?不就是加一个流量开关,或者是传感器,单纯靠变频器无法实现。

楼主:
3楼的,你好,您说的流量开关是装在什么地方的?有型号吗?

网友A:
流量开关,准确的说应该称为靶式流量计,属于空调类别的产品,网上应该能查到,我们用过。装在管道的截面上。

网友B:
您是哪里的?我这有水泵专用变频器

可以和我联系,13970808687

网友C:
可以找无所不能的丹佛斯

楼主:
丹佛斯 的太贵了吧,有没有变频的厂家呀

楼主:
楼上的,能替代德国威乐水泵专用变频吗?

网友D:
我是做安川的~~性价比非常高

QQ:191449320

网友E:
 格立特变频器电话:13505316928         0531-88661677

网友F:
三菱F700系列 ---风机水泵的专门设计的变频器.

网友F:
可以向三菱广州FA中心咨询---02089236730

楼主:
要求是1压力设定是米或者公斤为单位。 2无流量停机

网友G(2009-02-14):
你的要求只要是在管道上安装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若停机要求很高则再安装一个水流指示器。需要技术资询可以来电:13867317057。

变频器的要求不是最主要的。每个品牌的都可以。

网友H:
只要装一个远程控制压力表就行了,至于变频器什么牌子都行。国产的英威腾,正弦性价较高

楼主(2009-05-19):
有熟悉威乐的吗?就是替代威乐变频用的

网友I:
所有的变频器都能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就是需要加几个传感器,压力,几流量开关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哈哈就是普通的调速器呀,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呀。

网友K:
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可以联系我啊,可以马上到现场服务,15961816169,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