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方的线能带几个KW

楼主(2009-01-13):
今天听一个卖电缆的说国标3×4+1的橡皮护套软线,最多只能带5-6个KW,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带11KW,安全使用.

网友B:
11kw是没问题的   但是按我的一贯作风是最大7.5KW

网友C:
这是余量的选择问题。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倾向性。

网友D:
11KW没问题。还要看你线路长度

网友E:
请问高手:用自耦降压起动185KW电机的电机,自耦变压器的功率选多大为好?

网友F:
国标铜线在散热好的前提下能带11KW电机

网友G:
    4平的线电流是32A    11KW没问题

网友H:
动力电缆配线要考虑很多因素,设备的工作制式、设备类型、敷设方式、温升、线损等,一般4平方的铜电缆明敷能为11kw的电动机供电。如果是暗敷7.5kw。具体请查阅相关书籍,技术要尽可能的追求完善,细节才体现水平。

网友I:
赞同10楼观点             动力电缆配线要考虑很多因素,设备的工作制式、设备类型、敷设方式、温升、线损等,一般4平方的铜电缆明敷能为11kw的电动机供电。如果是暗敷7.5kw。具体请查阅相关书籍,技术要尽可能的追求完善,细节才体现水平。

网友J:
动力电缆配线要考虑很多因素,设备的工作制式、设备类型、敷设方式、温升

网友K:
你说的是380伏5-6千瓦还是220伏5-6千瓦呀,

网友L:
影响因素很多的,不过11KW肯定没问题。

网友M:
11KW没问题的,也要看所带的负载启动方式,

楼主:
对:jack 关于

动力电缆配线要考虑很多因素,设备的工作制式、设备类型、敷设方式、温升、线损等,一般4平方的铜电缆明敷能为11kw的电动机供电。如果是暗敷7.5kw。具体请查阅相关书籍,技术要尽可能的追求完善,细节才体现水平。

我们一般都是走桥架的,从电机到控制柜,一般都不会超过50米,我习惯上考虑最大带7.5KW

内容的回复:昨天在机电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听一个卖电线的人这么说的,所以提出来想问一下.

网友N:
不用考虑太复杂了,一般情况下般4平方的单芯铜电线的安全电流约37A,在额定电压情况下考虑用电缆及使用环境及安全系数及负载性质取0.5到0.9的系数x。如:环境较恶劣取0.6乘37等于22.2,乘电压如:380乘以22.2等于8360W。就这样考虑就行。

网友N:
对:刘老兄 关于

请问高手:用自耦降压起动185KW电机的电机,自耦变压器的功率选多大为好?

内容的回复:

电机多大,自藕就多大。选185的呀,电流约185乘2等于370A.

网友O:
那要多少米了1000米    11K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