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IO Server和三菱FX2N通信超时错误

楼主(2009-01-13):
PC通过串口和232BD连接,PLC、通信线和232BD都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使用Intouch IO Server和三菱FX2N通信超时始终是超时错误而连接失败,接不接PLC都是一样的提示,无法和PLC连接上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该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A:
该换DASER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