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上所监示的是电压电流之类是理论值?

楼主(2009-01-14):
参数里可以选择很多监视器,都是理论值还是实际值?

网友A:
测量的方法和标准不同,显示的就有所不同,

变频器显示和用钳型表测量的结果会有区别

网友B:
应该是 实际值,担任也有理论值的,说明里面应该表明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实际值,和钳形表量的数据也差不多啊。

网友D:
仅供参考,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