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在安装了TOOLBOX(支持到STEP7V5.2)后无法启动

楼主(2009-01-14):
RT
想安装TOOLBOX V5.2试试看是否能用
结果发现安装后STEP7无法启动了
点启动图标后除了鼠标有读盘指示外
整个系统一点反应没有
大概10秒钟后系统读盘指示也没了
STEP7也没有启动
再点、重启均如此

请问各位有遇到过此类情况吗?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TOOLBOX 是 什么 ,我怎么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 是 什么 ,我怎么没有见过?

简单的说是一种数控插件

8X0D的

网友B:
目前没有用到那个东西  所以不是很清楚原因

期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我修复了一下STEP7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