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键盘输入显示设定不能数值输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1-14):
PROFACE键盘输入显示设定不能数值输入,怎么回事啊?

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啊?编辑人机需要设定什么东西吗?

网友A:
数值超出范围了?...

网友B:
你是数值输入出设置了上下限!!还有就是楼上所说的问题!

楼主:
原来是我字地址设置到了系统区D0--D19

我遇到了数值输入超出范围了后人机就不亮了,大家有遇到吗?不知道是不是超出范围这个原因。

网友C(2009-03-04):
系统区一般最好别用的

网友D:
你使用D100后的!

系統區的好像不能用,會起衝突!

网友E(2009-06-09):
GP有一个系统区域地址,范围:LS0-LS19,这个区域的地址都有特殊功能,是GP地址系统,其中有画面显示地址LS0,画面更改地址LS8,时间显示和修改时间地址、蜂鸣器控制、打印控制(硬拷贝)、背光灯控制等用处(还有一些特殊地址)

一般做画面时,不要用到该区域,如果用了,一是数据设定输入不进去,二是会出现各种相应报警;

此区域在屏系统设置里面,由于设置和PLC的映射关系,如起始地址为D0,那么LS0-LS19的功能就映射到PLC的D0-D19了

在PLC的D0-D19数据被改变时即LS0-LS19的值被改变了,也会出现相应报警;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一、不用系统映射功能

二、PLC编程时,不用该区域的地址